请教高手输入为4-20mA电流到输出4-20mA电流,如何隔离啊

楼主(2010-04-20):
请教高手输入为4-20mA电流到输出4-20mA电流,选择何种芯片进行隔离啊,非常感谢

网友A:
网上捡来的,自己研究吧

网友B:
可以使用隔离运放呀,HCPL7840

网友C(2011-01-12):
网上捡来的,自己研究吧
引用 网友A:

哈哈!三楼捡我的电路!

网友D:
做一个D-D就可以了,你不说电压,怎么给你方案呢?

网友E:
买隔离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