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手求助,卡死在nop_process()怎么办?

楼主(2010-04-20):
求助啊,调试JOYSTICK的DEMO时候,卡死在nop_process()了,为什么啊?
PS:用的万利板子

楼主:
:'(没有人来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大概是USB D+的上拉电阻没有使能吧,电脑有没有显示找到一个USB设备阿?

楼主:
没显示找到USB设备!
应该是没有枚举的问题,请问怎么弄上拉电阻啊?

网友B:
在nop_process()中放一个断点,调试停下来后,看看堆栈是从哪里进到nop_process()的?

网友A:
demo代码里有使能上拉电阻的,就是demo操作的IO口和万利的板子用的IO口不一样,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demo代码里有使能上拉电阻的,就是demo操作的IO口和万利的板子用的IO口不一样,改一下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改成什么啊?不好意思我刚学,不知道怎么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是 08001954

楼主:
:'(哪位大哥告诉一下小弟怎么改程序啊?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按照香主说的做下呢,通过这种途径很容易找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点啊。。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点啊。。唉
引用 楼主:

如果连断点都不知道怎么设置,最好先找一个简单的例子做,先易后难,不要一上来就做复杂的。

网友D:
不知道怎么设置断点就说明连编译器都不会用,不知道怎么调试程序,先熟悉下基础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好断点了。。可是怎么看堆栈是从哪进去的啊?

网友E:
是USB那里吗?
如果是,插上USB

楼主:
回复 网友E:
插上USB了,但是电脑不会显示发现USB设备。。。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插上USB了,但是电脑不会显示发现USB设备。。。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你的D+没有使能
你看原理图,可能会有个三极管控制D+脚,注意它是连在哪个IO口上,到platform_config.h里找的USB_DISCONNECT一系列宏定义,改成这个IO口再试试

再或者你把USB口附近那个三极管焊掉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问题解决了

网友F:
怎么解决的请总结
也不枉这么多人帮助你,给后面遇到这样问题的人一个参考

楼主:
果然是D+没有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