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SMC外接NAND FLASH时的时序计算

楼主(2010-04-20):
SET = (max (tCS, tALS, tCLS) – max (tWP, tRP))/HCLK – 2不管这个表示什么,下面列举一下文档中所给出的一些参数值:
tCS(Chip Enable low to Write Enable high)20 ns
tALS(AL setup time)15 ns
tCLS(CL Setup time)15 ns

tWP(Write Enable low to Write Enable high)15 ns
tRP(Read Enable low to Read Enable high)15 ns

那么按照HCLK为72MHz;计算出来SET应该是一个负数。
但是技术稳当的后面却给出的Setup time: 0x1;这事为什么?那里理解错了,麻烦高手给予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认为负数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则至少应选取最接近的合理数值。

楼主:
2# 香水城 好的,先试试再说。谢谢香版主了,每次都是你解答的我的困惑。

网友B:
合理数值这个尺度如何把握呢

网友A:
合理数值这个尺度如何把握呢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吧,负数合理吗?  不可能的数值肯定是不合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