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cd怎么点不亮啊???急啊!!

楼主(2010-04-20):
我用的是希格玛的单片机,里面有lcd去的驱动,但是点不亮啊,4个com,19个seg,lcd地址如图,程序如图,那位帮帮忙给看看啊??

网友A:
1.设置IO模式为LCD Port
2.设置LCD驱动方式
3.使能LCD驱动器

楼主:
回复2楼,这些我都设置了,可是还不显示啊,

网友B:
单步操作,检查硬件IO状态和期望是否一致,此外别忘记背光。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com线有无信号输出

楼主:
com口波形正常啊,seg口方波,可是为什么斜着看就能看见字啊???郁闷!

网友C:
大哥 那是对不度没弄好吧 还有可能你的液晶屏是劣质产品 偏光片贴的不对

网友A:
要设置LCD驱动方式和电压:如 1/3 bias, 1/4duty, 1.0*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