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通讯调试工具1.25版本发布

楼主(2010-04-20):
通讯工具升级,欢迎试用。

楼主:
工具支持:串口通讯、串口代理、TCP、UDP、Telnet、Ping、TFtp等通讯测试 1、本工具支持固定预定义命令,命令可以进行分组,由树形控件管理。点击“命令编辑”即可编辑预定义命令, 编辑保存后点击“命令更新”按钮,新命令即显示在左侧“命令树”中,预定义命令支持ASCII码字符串格式 、十六进制格式与转义(混合)命令格式(如"abc 12345xAB x45"); 2、支持动态命令,如命令中含有帧长度、校验等数据项目,命令可以进行分组,由树形控件管理。方法上采用 Lua脚本语言进行扩展,扩展的界面内容包含终端窗口的右键菜单、脚本窗口的按钮事件、扩展的树命令; 3、支持命令终端模式,功能类似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可以进行复制、粘贴等操作,可以上下翻页滚动; 在终端窗口可以通过鼠标滚轮上下滚动,可以通过“Ctrl+箭头”、“Ctrl+翻页键”上下翻页操作; 4、工具支持ZModem协议进行文件下载、上传,方便与Linux终端间交换数据; 5、支持用Lua脚本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解析,支持用脚本语言直接进行发送操作; 6、支持数据触发模式,当串口(Socket)接收到预定义格式的数据时,可以直接触发脚本内指定的函数事件; 7、支持串口回环模式,发出的数据自动返回,便于脚本调试; 8、支持常用工具嵌入到本界面内部,由脚本定制具体程序名称,如计算器、Dnw、记事本、命令行等,在操作上 形同一个整体; 9、具有串口数据记录功能,每天记录一个文件,可以加上时间标记,方便查看历史操作、历史数据; 10、可以采用脚本进行定时发送、循环发送、总线循访等操作流程; 11、Lua脚本支持发送字节到串口(Socket)、发送字符串到串口(Socket)、延时、定时器、事件触发、界面定制等操作; 12、支持命令行内容自动滚动记录功能,方便使用历史命令; 13、支持窗口总在最前模式(top on most),方便在进行其它任务,监通讯操作; 14、支持脚本扩展的语音提示功能(播放指定的Wav文件),可以用在接收到指定数据、帧错误、校验错、定时 操作完毕、超时等场合,方便提醒调试人员; 15、支持发送文件操作,包含每次发送的长度、间隔时间等,也可以通过脚本语言读取文件进行自定义格式发送, 如包含同步、长度、校验等信息。 ... ------------lua 可调用的服务函数--------------------------------- SendByte 向串口(Socket)发送一个字节 SendString 向串口(Socket)发送字符串 SendHexString 向串口(Socket)发送字符串,例子:SendHexString("12 34 56 AB 5F"); GetString 通过录入窗口获取字符串 Sleep 休眠 Wait 等待,事件继续触发 GetDateTimeStr 取得当前时间字符串 Print 打印输出信息到输出窗口 print 打印输出信息到输出窗口 PrintToCommWin 打印输出信息到串口信息窗口 PrintAsChar 打印输出信息到输出窗口(数据类型转换为字符型) ClearOutput 清除输出窗口内容 IntToChar 数据类型转换为字符型 SetButtonText 设置按钮文本 WinExec 运行外部应用程序 WinExecInWindow 运行外部应用程序(嵌入到窗口内部) GetExeDir 取得应用程序的路径 SetMenuItemText 设置终端模式下的串口(Socket)信息窗口的弹出菜单内容 GetClipboardText 获取剪贴板数据 CopyToClipboard 复制数据到剪贴板 AddLuaTreeNode 在扩展命令树中增加一个节点 PlayWave 播放语音文件 SetCmdLineText 设置命令输入行内容 GetCmdLineText 获取命令输入行内容 IntToHex 数据转换为十六进制字符串 IntToStr 数据转换为字符串 StrToInt 字符串转换为整形 bit_not 数据取反 bit_and 数据相与 bit_or 数据相或 bit_xor 数据相异或 bit_shl 数据左移 bit_shr 数据右移 GetFileName 获取文件名 inet_addr ip地址转换 SubString 取得子字符串 SetLuaTreeNodeText 设置树节点文字 SetLuaTreeNodeParam 设置树节点参数 ShowVclForm 显示扩展界面 ShowOutputForm 显示输出界面 ShowCodeForm 关闭代码窗口 HideCodeForm 关闭代码窗口 HideSendForm 关闭发送窗口 ShowSendForm 显示发送窗口 GetPathName 通过GUID获取设备名称 FileOpen 打开文件 FileSeek 移动文件指针 FileRead 读取文件 FileWrite 写文件 FileClose 关闭文件 AllocMem 分配内存 FillMem 填充1个字节到内容 GetMem 获取1字节内容内容 FreeMem 是否内存 SaveParam 保存参数到UserParam.ini GetParam 读取参数,从UserParam.ini AddBufDat 对内存内容按字节累加求和,通常用于计算校验 Update 界面刷新 ShowMessage 消息窗口 ShowLeftTools 显示左边工具栏 ShowRightTools 显示右边工具栏 ShowTerminal 显示终端窗口 HideLeftTools 隐藏左边工具栏 HideRightTools 隐藏右边工具栏 HideTerminal 隐藏终端窗口 ClearCommWin 清除通讯窗口内容 GotoCommWin 设置坐标 PrintToTerminal 打印信息到终端窗口 GetSendWinSelText 取得发送窗口中选中的数据 ClearVclControls 清除脚本语言创建的控件

网友A:
很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B:
要有WinCE下用的就好.

网友C:
好工具啊 下来用用 嘿嘿

网友D:
貌似很强大哦

不过习惯了在linux 下开发,minicom很好很强大

网友E:
貌似很强大哦

网友F(2010-06-16):
发送区加了混合输入发送,就实用多了。

不过接收还不支持混合显示。指的是不是分栏的混合,而是在同一窗口混合显示。如:
\x90 \x01 \x03 \xf8 GPS-GPRS,Test Data GYE-Test \x00 \x00 A \x00 B P \x13

使用后,怎么软件留有后门? 提示链接其它IP ?    自己加的后门还是控件自带的?
还有串口会经常出自动发送一些其它数据出去,如:APROtermAPROterm
搞得我测试的时候莫名其妙...... 以为哪出问题了

建议:
免费版本有哪些限制或留哪些后门操作,请说明。以方便客户决定是否购买商业版本。

非常感谢。

网友F:
左边的命令栏,含用户自己增加的命令,不能用鼠标双击发送,需复制到发送区,按发送才能发送。

建议:
1、双击命令条,可直接发送
2、增加快捷键, F5 - 发送           F7 - 打开/关闭  串口或链接,   其它
3、增加接收数据的识别,如接收到数据“ABC”,就自动发送某些内容,这在调试中非常实用。可做到无人值守。

网友F:
你的调试软件比我用那个功能更强大。
不过有些很实用的功能,建议增加。谢谢你的调试软件比我用那个功能更强大。不过有些很实用的功能,建议增加。谢谢

网友G:
“免费版本有哪些限制或留哪些后门操作,请说明。以方便客户决定是否购买商业版本。”

你打算买多少个拷贝?
还需要哪些功能?
如果服务器端正版验证激活是否接受?
单个拷贝预期价格你打算出多少?

网友H(2011-01-09):
我以为是CE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