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刚做好了一个串口JTAG仿真器,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串口,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讲解详细点。
我以前也做过的。使用AVR STUDIO4.2可以使用。仿真器要烧写BIN文件。

楼主:
是串口的,你说的是仿真器里面的单片机得烧一个文件是吧,烧HEX文件不行吗

第一次使用时应该就会提示你安装串口驱动的

网友B:
关注,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