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迟线

楼主(2010-04-20):
大家有没有人用过延迟线
我想延迟频率在3~30MHz的射频信号,信号幅度不超过0dBm
或者是移相器也可以
延迟时间或移相相位先不考虑,能延迟或移相就行
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下吧
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是方波信号吗?

楼主:
是方波信号吗?
引用 网友A:

是正弦信号
不是方波
我看到很多延迟线都是延迟方波的,TTL电平
我的信号是正弦,而且幅度很小,最大不会超过0dBm

楼主:
没人理我了吗?

网友B:
LZ你可以参考站内消息

网友A:
小信号用放大电路不可以吗?RC延迟

网友C:
RC估计不行!会使波形失真!
你是想要延迟几个nS吧,在PCB上走个几个折线就可以了!

网友C:
延迟多长时间,用多长的线那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D:
把你的电路给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