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01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
手册上说nRF2401工作温度到85℃,我试验到100℃,每秒通讯1次,连续1小时通讯正确率还是100%,想请问高手下:超过芯片工作温度范围使用,会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我使用的场合温度可能会到100℃,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A(2010-04-20):
每个芯片给出的技术参数都会有余量,不可能说85°就刚好到85°。最好不好超过手册的温度。

网友B:
产品制造时都有一定离散性,技术指标保证的是极小值,少量检测时超标使用在概率上很大可能是无问题的,但一旦批量使用情况就不同了,这就是规格设定的意义,楼主的应用必须使用车载级芯片才能满足可行性要求。

楼主:
我找遍了433M和2.4G的RF芯片,都只有到85℃的,
楼上大侠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B:
多数大公司的主流型号都有车载级的,但你得跟原厂或原厂的直接授权代理联系,然后订货才能得到,你在普通零售市场上找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另外,在高于85℃时,我不要求通讯每次正确,通讯10次有个2、3次成功也就OK了,关键是要通讯得上。
如高于85℃使用,那生产是不是都要做高温测试?

网友C:
这个芯片的发送速率可达多少啊!

网友B:
跟是否通讯正确无关,是器件本身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
查了芯片手册,问了代理,都没有,即使mricochip的也只有85度,所以才……不得以而为之

网友B:
恐怕你的量太小,做TPMS的无线信道都要求车载级的,125摄氏度的高限,几家主流供应商都有。

网友D:
英飞棱很早就有汽车级的

楼主:
英飞凌的TDA5255也只有85,,TPMS的TI方案用的CC1100也是85
可以提供具体点的型号吗?到125的

网友B:
楼主提到的型号就肯定有车载级的,但这类芯片一般在渠道上不会有库存,当前经济大环境下,估计原厂也未必有,肯定需要订货,当然,一定的基量是不可少的。车载级芯片不像宇航级芯片那样会赋予一个特殊型号,其型号和普通商用芯片是一样的,只是尾缀不同,而且通常不出现在器件手册中,大多数情况都是通过单独订货实现采购的。

网友E:
这个温度问题,超过所标的不是说就不能用,能用,只是原厂不承诺在那个环境用。用了,出问题了,他们也不负责的,而且性能也是不能保证的。。。

网友F:
楼主 找到125度芯片的时候,上来说一下。 最近我也找这东西。

楼主:
max7032,刚刚找到的,,正在联系maxim
楼上的怎么联系?

网友G:
最好 是按芯片资料来 批量生产一样会出问题 可能一个 几个没有问题

网友H: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13RMB为人民服务)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shop_id=59240360

网友I:
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温度的升高会导致设备运行速度减慢、器件工作中途出故障、尺寸空间限制以及其它很多性能方面的问题。因此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

软性导热硅胶片从工程角度进行仿行设计如何使材料不规则表面相匹配,采用高性能导热材料、消除空气间隙,从而提高整体的热转换能力,使器件在更低的温度中工作。

导热硅胶片具有一定的柔韧性、优良的绝缘性、压缩性、表面天然的粘性,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间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绝缘、减震、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设备小型化及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且厚度适用范围广,是一种极佳的导热填充材料而被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产品中。QQ:635040522.  13714077650

网友J(2010-05-27):
温度高,会导致芯片内部的器件衰老快,内部铝层连线等出现问题,大大降低芯片工作寿命,同时高温会导致芯片工总参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