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 负载大了 电压为什么会小了?

楼主(2010-04-20):
我想过有几个原因  不知道对不对?
1.负载大了 即电阻小了  当它小于电源的内阻   根据电阻分压  所以电压下降了
2.取出电流值超过了输入的额定电流值 根据欧姆定律  电压下降了

请问各位  我的分析对吗?还有没有其他导致电压下降的情况?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好像都不对,应该是负载过大,会使负载获得电流过大,这样电源模块自身为维持稳压输出所需要的最小电流不够,就不能稳住电压了,所以电压下降。

网友B:
都不对。
1、不需要“当它小于电源的内阻”这个条件。
2、电源的额定电流值不是根据电源内阻定的,这里没有欧姆定律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你了  1.负载跟电源的输出阻抗有关系吧?  2.是的  电流额定值跟变压器有关系,如果负载取太大   最大电流值乘上负载(电阻小)  这时候电压不就下降了吗?  还有什么情况这个电压会下降呢?很不解  想了好几天了。。

网友C:
理论上,负反馈的电源在额定负载内输出是不会变的.
但是负反馈也有误差,毕竟开环增益并不是无穷大.最后系统的静差就是你说的问题

网友D:
基于负反馈的线性电源(LDO,7805这些),如果负载过大是无法使调整管工作在正常状况下的,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控制电压也是有限的
对于电源的性能指标,参见负载调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