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大家 误差放大器怎样理解?

楼主(2010-04-20):
误差放大器  查过资料说+端接基准电压   比如2.5V   那如果-端加2.6V  那如果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是10000倍   (2.6-2.5)*10000=1000    直接饱和了  那输出不就变成了电源电压吗   所以我很不解这个误差放大器究竟是怎样工作的?有兄弟能解释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误差放大器肯定是用在闭环系统里的,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两端都是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你了   我也发现它一定要在闭环系统里面  但是里面的细节弄不清楚他是啥工作的

网友B:
这个之前不久有过帖子
意思大致就是PID中的调节器输入电路那种

网友A:
你可以去看看PID控制系统的原理,不是让你看PID算法,重点看系统框图

网友C:
加入反馈, 工作在线性区域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