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AT89S52分别控制5个12V灯泡的亮灭?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网友A:
52不是有32个IO吗,关键是要加驱动。

网友B:
用继电器 控制  一个io控制一个继电器 在继电器的回路里串上一个灯泡

网友C:
12V 55W的电流不低了,可用继电器或MOS管做驱动,12V的电压不高,用低导通内阻的MOS管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