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流电路的计算,求助

楼主(2010-04-20):
基准电压2.5v,具体的计算如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具体的计算如果”
看不大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电路,也没有多少东西可计算。

网友B:
U1B是负反馈中的放大环节,你可以把它去掉,把R10放大201倍就容易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u1a呢,就那个跟后面三极管那地方不好计算,u1b是好理解电流放大

楼主:
那里搞错了,不好意思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要可调恒流1a,把什么改了就可以,改多大?

网友B:
仔细看了下,觉得这个电路有点问题,把R6改成电容或在穿个电容更好点。
U1a的原理就是将电流对应的电压反馈与设定比较,是个典型的误差放大器。
不要以为运放的负反馈只能由输出端1脚引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串个电容,不会吧,改成电容我试过,这样电流会更低

网友A:
3楼将U1B去掉的建议很好,R10电阻不可能很大,U1A输入电阻足够大,没有必要使用U1B。
要输出电流1A,已知基准电压,只需要计算R10,其值应该是基准电压除以输出电流。实际上,这是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差一个基极电流,可以稍调整R10并联的电位器修正。要连基极电流变化的误差都去掉,TIP41改用MOS管。
6楼将R6改成电容的建议完全正确。此电容与输出电流无关。此电容值不必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u1b的话,r10加大的话整机的效率就小很多

网友C:
菜鸟小声问下:U1A和U1B不是同一个器件么?? 只是分两部分画的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一个原件,原件里的两个独立部分

网友D:
VR1上的电压,等于R10上的电压放大200倍。
计算出R10上的电流=VR1/(R10*2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R6,R7也是构成一个运放啊,那个也不算吗?

网友E:
是镜像电流源吧

网友F:
这个电路里,VR2是干啥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运放调零

网友F:
运放调零?

小心烫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中间差个电阻,忘了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