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编程器DIY的项目正在筹备中......

楼主:
1、不做全驱,使用外接线/转接板的方式
2、不做超多烧录脚的烧录(比如某IC烧录要用二三十个脚)
3、不会Completed Open Source的,只能是尽可能多Release
4、以8bit MCU为主要Program目标(比如HT/EMC/AT51等单片机)
5、同时尽可能多的提供ISP/ICP的Programming
6、20M的1T的8051做主控(没选ARM原因之一是为了后续的DIY)
7、128x64的LCM做显示

第二版的PCB已经在调试了,软件是从成熟产品移植过来的,争取第三版把发现的BUG都干掉。

网友A(2010-04-22):
原理图

整理了下原理图,发布一下了!

HTG12864I BL.pdf

来自 3楼

网友A:
上部分全驱动图片!

楼主: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在做
它同时还是一个开发板(当然,那就有些歪了)

网友A:
顶的人这么少?

网友B:
呵呵,帮顶。
看到一USB口,USB通讯如何实现的呢?外扩的USB接口芯片?
坛子里有笙泉51单片机有USB接口的,而且可以通过USB接口更新程序,做DIY编程器的主控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用的是MPC82G516AD 这颗!你说的那颗是MG84FL54RBD?这颗DBUG是用什么工具呢?是通过USB Dbug吗?MPC82G516AD 这颗有OCD调试接口,USB通讯是用PL2303转换的,实质就是串口通讯....这颗同样可以用USB更新固件啊!

网友C:
挺有意思的,插卡的部分想法不错,以后有空的话也考虑做一个
holtek和EMC的芯片有公开编程协议?

网友D:
通过插卡适应各种器件,很好的想法。呵呵,穷人的矩阵开关

网友A:
这种插卡的方式,算是比较方便了!而且造价便宜....

网友B:
呵呵,看了前面的介绍,整明白了插卡的用途了,这个插卡是个创新。

网友A:
哈...去全驱的成本太高!

网友E:
顶起,期待出色表现啊

网友C:
有创意的东西,就值得顶
偶考虑了另一种插卡的方式:
由于我的Versaloon只是提供"标准接口"转换,但是,有些MCU的编程接口,对这些'标准接口"有特殊的应用,这样,可以在插卡上实现这些非标准的电路。

比如:
AVR的复位脚需要上拉,而有些MCU的复位需要下拉
STM8的SWIM接口是需要把一个PWM输出和PWM输入接在一起
单线串口(类似PS/2),是需要把TXD和RXD接在一起
JTAG接口的有些上拉电阻
IIC接口的上拉电阻

除了做接口的引脚转换外,这些电路也都可以在插卡上实现,从而,硬件只需要做最标准的东西。

网友A:
16楼: 提议不错...... 主控MCU的IO有四种配置方式(见图片或datasheet),目前主板上面有两个编程口已外置4K7的上拉电阻!因为需要转接的太多,暂时没考虑那么多的种类,如果比较确定的器件我们会layout一些固定的转接板,同时也会提供“万能”转接板,只要手工拉几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C:
Versaloon硬件在开发的时候,改过很多次板,原因就是一直在增加新的MCU的支持,而新的支持可能使得原来的硬件不兼容。
当支持的芯片少的时候,问题不会很突出,但是支持的芯片多的时候,会发现各种芯片编程接口的差异会使得没办法做一个统一的硬件。而用插卡的方式,可以解决以前最头痛的问题。
最近会准备一个新版本的versaloon的需求文档,准备试一下这种插卡的方式。
LZ可以去看一下,这种方式是否可以去申请专利。

楼主:
插卡的方式也纯属无奈
很多厂商的IC即使同一个系列,其编程IO五花八门,更何况是多家IC的杂烩在一起。
软件可以让IO做Remap难度很小,但OTP的编程VPP还有VDD的脚亦没必然规律。

只要Open出来,就没有做专利的机会了
技术专利,也是纯噱头,搞技术的人最好不要太热衷那些

网友C:
> 插卡的方式也纯属无奈
> 很多厂商的IC即使同一个系列,其编程IO五花八门,更何况是多家IC的杂烩在一起。
> 软件可以让IO做Remap难度很小,但OTP的编程VPP还有VDD的脚亦没必然规律。
我的想法不一样,你说的问题无法避免,而插卡的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 只要Open出来,就没有做专利的机会了
> 技术专利,也是纯噱头,搞技术的人最好不要太热衷那些
呵呵,中国做很多东西都需要给国外付专利费
就是因为专利在中国只是噱头,在国外,可不作为噱头,该收的钱一分都不会少
如果你申请了专利,而我使用了这个专利,我就愿意付给你专利费

网友C:
诶,太激动鸟~~~~~~
这个东西解决了偶原来碰到的最最麻烦的问题
一言难尽。。。等偶发布了VersaloonPro的需求文档,就可以大致了解了。

硬件部分需求大致写了一下,我这里用的是“配置板”:

网友A:
已经申请!哈哈....

网友A:
中国的专利 都是没用保护权的!

网友F:
编程器全驱的电路是啥样的?
想见识一下,呵呵

全驱电路成本高,还是这个插卡成本高,值得商榷。

网友G:
全驱是不是指用模拟开关把IO信号和编程电压分别接入需要的引脚上?

网友A:
全驱有器件成本 加工成本 维修成本!

网友A:
全驱:比方说DIP40的锁紧座,那么每个引脚都能送高低信号 VDD VPP.......

网友H:
支持mcuplayer 搞编程器

网友D:
编程器全驱的电路是啥样的?
想见识一下,呵呵

全驱电路成本高,还是这个插卡成本高,值得商榷。
引用 网友F:

拆开了ZLG的Easy Pro80B看了一下,里面驱动部分用的是ULN2003,74HC595,NPN的三极管,还有一些二极管。手里没有工具就没有再细拆了

网友A:
哈哈.....比较复杂的!也很耗电!

网友B:
有些编程器,全驱的低电平好象是用强下拉电阻(阻值还很小)实现的。送高电平时由三极管控制,还有每个引脚的电平状态需要能读取到值。

网友A:
恩...对的这是假全驱动做法!但是这些做法导致烧录的良率偏低!

网友A:
明天我上一些全驱的图片给你瞅瞅!:)

网友C:
偶也看看全驱是啥样。。。。。。

网友F:
了解了下,国产编程器都是假全驱,呵呵
国外的BP、SMH才是真全驱。
看来EP868采用真全驱,有点脱离国情呀^_^

网友A:
怎么不上图片?

网友A:
你说的是你自己的那个啊?http://www.mcuisp.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Id=29??

网友F:
是呀。
LS做编程器的?

网友C:
大家都很喜欢玩编程器哈。。。。。。
偶也跟风,给偶的Versaloon加上离线编程耍耍

网友F:
呵呵,这玩意是比较好耍。因为自己做的,自己就可以用。
比如我开发了个STM8S的项目,用的是自己开发的仿真器。

不过我可不是DIY,呵呵。
我是在很认真的在做一个产品。

网友C:
DIY?
目前,偶知道的成功DIY出Versaloon的,只有一个日本人,在STM8L-Discovery的那块板子的调试器上实现的。
早些时间,也听说过有国人想在ST-Link上实现Versaloon,不过没有下文了。
不觉得编程器能够养活自己,所以,我也只能在有空的时候玩玩,还好,现在找到帮手了。
我这里就不光是编程仿真器用自己做的,就连要调试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使用Versaloon,通过USB_TO_XXX提供的各种通用接口,在PC上调试成熟代码后,再移植到MCU里的。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使用PCI的夹板式接插件的话,插拔的次数会不会有限制?
PCI接口本来就不会经常插拔

楼主:
对于工具这类具有韧性的产品而言,包括仿真器和编程器,其核心在于软件。
硬件是base,软件是其灵魂。

网友I:
不烦考虑改造全驱动的山寨48编程器
用转换板,打样费用太高了

网友C:
一分价钱一分货吗
找到了一种路由器外壳,有一条缝,正好可以插98芯的插板

楼主:
楼上说的对,产品的定位是有差异的
DIY如果参考产品的目标去做,往往见到成品很容易遥遥无期。
故,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网友A:
51楼:需要转接多少个pin啊?

网友A:
啊?怎么插到这个帖子里面来了?

网友C:
51楼:需要转接多少个pin啊?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那块不是PCI-98P吗?

我用PCI-64P就够了,但是,找了一个外壳,正好有一个PCI-98P长度的缝,可以插卡,所以就用PCI-98P了。
实际只需要用到个2*20+8=48个pin。
使用20脚的标准接口:2路8位口,再加3个电源口(TVCC,GND,高压)和一个时钟。

网友A:
哦 哈哈!路由器的外壳很大呢

网友C:
哦 哈哈!路由器的外壳很大呢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80*110*25,你们也可以考虑弄个漂亮一些的外壳
还有一个方的,120*120*30,样子也不错
为避免广告嫌疑,就不发链接了,在taobao上搜一下“路由器 外壳”,价格上限10元,可以找到一些
无法上传图片?

网友A:
路由的外壳不错...比那些方方盒子好!

网友C:
查了一下这类接插件的插拔次数,好像没有什么数据啊
因为增加了这个接插件,就需要考虑插拔次数

网友A:
"EIA标准 是5000次左右" 我这边的厂家给的数据!

网友F:
接插件的寿命,卖的商家自己都很没谱,呵呵。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放假了哦....:time:

网友A:
新版的PCB要回来了!

网友A:
原理图整理了下,见“8楼:”

网友A:
征求下大家的意见:LCD需要哪些显示内容呢?

网友C:
设备信息,一些基本状态,编程进度?
再弄个菜单系统?
偶的液晶也到了,也准备安排人手开发菜单系统部分。。。

网友A:
哦...哈哈,你找到什么样的COG了?

网友C:
哦...哈哈,你找到什么样的COG了?
引用 网友A:

12864的,带双色背光,55X40,比预想的稍微大了一些,调整了一下layout才放下的,不过确实非常便宜。

网友A:
双色?带背光支架的还是导光板?

网友C:
液晶后面有一块白色的板子,应该是导光板了吧
那快液晶,价格是10块RMB,确实非常划算。。。

网友A:
那确实比较划算...不过国定要想点办法了哦!

网友E:
下一步怎么搞啊?

楼主:
价格划算,不如功能划算
现在已经把I2C EE和SPI Flash内置了,PC软件也在移植。
几个OTP的Timing也在准备中.................

网友A:
顶上去哦...快沉帖了!:)

网友A:
第三版PCB算是没什么BUG了,做回来50套!可以开始DIY了........迟点会公布软件平台!

网友A:
有新的显示内容!

楼主:
还在调试中
那个简易LA也是给这个编程器做准备工作的----------烧录时序的调试

网友C(2010-06-06):
有结果了?

楼主:
我们的一些客户会采用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套方案
这样对DIY将更有利,不必老为PCB或者一些琐碎事发愁了

网友E:
最新进展?

网友J(2011-07-05):
我们在开展diy编程器的开源项目
diy全驱动通用编程器(kitebeeprog)开发进度汇总帖(2011.7.1更新)http://kitebee.meibu.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
还有,fuxiangbo你能把easypro L+的清晰图
讨论qq群41210778

网友K:
等着套件出来,买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