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输出电压发生偏差

楼主(2010-04-20):
上午调好的电路,所有数据都正常,输出正常,吃饭回来电压值就变了。
输入5V,原来输出-12V,结果现在-14.5V了。
查看了以下,R1 R2没有问题。
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查焊接。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网友B:
是不是你的万用表 low power了,我以前也被万用表狠狠地整了一下。。。。

楼主:
神啊,四楼简直是天才……
正是如此啊……
换了个电池好了

网友A:
万用表电池陈旧导致测量出现明显误差前应该会有指示,如果没有,那该万用表实在太烂了,不能信赖,换好的吧,也就最多几十块差价而已,贪这点小便宜为此一旦付出任何代价都是不值得的。

网友B:
神啊,四楼简直是天才……
正是如此啊……
换了个电池好了
=========
哈哈,天才不敢。只是交过的学费多了点。。。  惭愧
引用 网友C:
| 显示全部楼层
re 我的那个天呀 这样也行?

网友D:
至少知道两位上过这当的,我的心理平衡多了:lol

网友E:
LZ的万用表没有欠压指示的?

网友F(2010-09-07):
晕哦 会不会我的万用表也欠压

网友G:
:lol
还好我的有电池欠压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