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芯片

楼主(2010-04-20):
请教各位高手单片机的复位芯片有什么?我想用它来控制单片机的复位。谢谢!

网友A:
max809TTR
max809MTR

网友B:
先确定你的MCU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最便宜的复位芯片是809x(高电平复位)和810x(低电平复位),注意尾缀表示复位门槛电压,要根据系统需求正确选择。另外,现在很多MCU都自带片内电源监测,可用作片内上电复位。

网友C(2014-11-22):
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呀,还要用上复位芯片才行?!我知道的单片机都是电平复位或上下沿复位的,简单RC放电延时电路就能实现这功能了

网友D:
max706,TPS3705等等,最便宜就是RC。

网友E:
楼主使用什么单片机那?

你的复位是高还是低要明确,才好选复位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