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自激振荡疑问?

楼主(2010-04-20):
最近使用一款小信号接收解调的芯片:信号经过滤波器到达芯片输入端,经过内部低噪声放大器LNA输出后进一步处理,在无信号情况下,测得LNA输出有一个很强的干扰在游动,频率可能从几十K赫兹游荡到100多K赫兹,将芯片输入端对地短路,振荡仍然存在,猜测是放大器自激造成的,不知道是否这样?还有这个干扰频率为何一直在游动呢...大家帮分析分析,多谢!

网友A:
没图不好分析。

楼主:
芯片内部看不到啊 大侠可以大胆的猜测

网友B:
输入端对地短路,振荡仍然存在,说明要么芯片有问题换一片, 要么加消振电容

网友C:
LNA一般是单级放大器,即使使用反馈也不会自激的

网友D:
自激不是这样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