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端口输入问题

楼主(2010-04-20):
请教各位,STM32103系列手册上是说IO端口可以承受5V的输入电压,但是如果将端口接5V上拉的话,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对端口造成损害,是否需要串联电阻进行分压,如果需要的话,串联多大的电阻为佳?
      谢谢!

网友A:
不用串联电阻进行分压。

网友B:
既然可以承受,肯定是没问题,把上拉电阻加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