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问下单片机的晶振大小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网友A:
晶振大小由MCU决定。

晶振高低决定大小了MCU的运行指令速度。(好比,你买电脑,CPU有1.6G,2.2G,3.0G,你会选3.0G的,速度快)

一般程序运算/需处理指令少的,频率高一些低一些无所谓。

通常会考虑的是,频率高,功耗大。测量等用途,频率高准确高。
若选择使用芯片内部RC振荡做频率时,低频会使芯片抗低温效果好一些。

网友B:
楼上回答完了,我就占个位置

网友C:
:$做通信方面 频率高点接收效果好些

楼主:
我是做遥控器,STC单片机,用18.432时程序运行正常,但是换成4M的按键就不灵了,是不是晶振小了呢,LCD用HT1621驱动。谢谢

网友D:
基本频率由MCU决定了吧,你可以超频,但是稳定性会变差,还可能会烧掉

网友E:
有可能是按键的抖动延时
换晶振以后每条的执行时间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晶体频率改变了。内部的定时器的时间也会变。你的遥控器当然不能用了。

无语!

把程序中的定时器时间重新计算一下修改过来就可以

------
再说了,遥控器是注意功耗的产品。人家初设计为18.???的晶体,你把他改为4M的,不怕耗电?

楼主:
晶振越小功耗不是越小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18.???晶体的后面单位是多少?
4的后面是M。

晕,搞物理,强调单位这是一个基本常吧。

1000*币与800美金,哪个大?

楼主:
晕,肯定都是M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