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网络如何检测摘机,忙音,busy呀!

楼主(2010-04-20):
我用gsm模块modem自己帮忙做了,cdma的模块不支持,郁闷中,不知道手机是怎么检测的,可以通过检测音频信号来判断吗?

网友A:
CDMA模块在这方面和GSM模块是相同的,至于是否有检测信息回复,一般由运营商网络设置决定,如果要通过音频信号检测实现只能靠外置,且仅对非彩铃的有线交换系统有效,呼叫移动终端只能得到语音回复。

楼主:
版主测试过cdma模块吗?我看at指令说是有:

楼主:
仔细看了下cdma用+WEND来显示,一个是反应慢,二是交换机设置关系,没有向gsm那样的:
CONNECT
BUSY
NO ANSWER
NO CARRIER
NO DIALTONE

楼主:
终于找到个文档,cdma还真麻烦。版主的意思就是无线网络硬件上不好检测,不知道手机怎么做的,等下找个cdma手机试试,不知道基站会不会有语音提示。

楼主:
最新的电信协议规定了这些,我的模块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