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VHDL写个正弦输出信号

楼主(2010-04-20):
用的是8位DA,望有大侠指点。

网友A:
构建一个双口ram,一边读出,作为DA的输入,
另一边写,不光输出正弦波,任意波都可以

网友B:
二楼的建议不错

网友C:
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D:
调用一个ROM,用正弦波波形表将其初始化

然后描述一个ROM的地址发生器,将ROM里的正弦波波形表数据读到DA的输入口就是了

楼主:
能说得具体点吗?或者粘个完整的程序出来看看。

网友E:
期待完整的程序共享

网友F:
支持5楼  构建一个四分之一的正弦波表,按照不同的读出顺序读出得到一个完整周期正弦波形,循环得到多周期正弦波,不同的读出速率显然是不同的正弦波频率.

网友F: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8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G:
把原理搞懂就很简单了
如果纯粹用HDL来写,就一个CASE分支+计数
若用LPM,就要调用ROM,再初始化正弦波的采样值

网友H(2010-05-22):
5楼的方法简单明了

网友I:
估计楼主同学不 懂DA 这部分吧, 所以5楼说的这样一个空间换速度的实现方式, 估计也不怎么懂、、、呵呵、、、

网友J(2010-06-25):
8楼的方案好

网友K:
用数字振荡器

网友L:
很简单,2、5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以前做的一个函数检测、发生器就是用双口RAM做的,什么波形都能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