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成的无线遥控开关、单火线取电 原理图。

楼主:
今天我弄到了一个现成的单火无线遥控开关,用了大半天的时间把里面的电路图描出来。
电路可能会有错的地方,我今晚再细心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错漏,我及时更正。

现在,把图贴出来,让大家一起去讨论和分析一下其中的原理,同时也让自己有一个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

说明:此电路为单火线进线,可以同时控制三路输出,相当于我们的三位面板开关。
   1、J1为无线接收模块,可以接收通用的433等编码无线数据。
   2、CPU 上面没有丝印任何型号,按管脚分析是义隆的EM78P153S或者与之兼容的芯片(这芯片网上报价0.9元 超便宜)。
   3、I2C芯片 用来**学习按键用
   4、输出端 分别由控制3路5V继电器实现。
   5、单火线取电:
   进电:火线进保险丝,进入双向可控硅BT139,可控硅控制脚直接通过两个稳压管 返回BT139第2脚。
   值得注意:3路输出都有一个102的电阻引回来,通过三个整流桥,并配合绕在同一骨架三组线圈(我们暂且称他做为变压器),
   这样分别得到给5V继电器供电电源和系统电源(系统电源通过高压输入的LDO,得到3V 直流电)。
     至于祥细的工作原理,我目前还没有摸透, 请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一下。

出图(如下,图画得不太好看 请见谅!)

SCHEMATIC1 _ RfSwitch.pdf

楼主(2010-04-20):
如果,图片效果不太好,特意加入了PDF附件 供大家查看(见图片底下的附件)。

楼主:
为了方便 大家能容易看到 把图纸放大了,分开两张发上来。

楼主:
主要是区分继电器闭合和断电器断开,控制系统的方法。

网友A:
Q6部分肯定画错了,基极丢了上拉,高频变压器引脚出线也描错了,DCDC电路不会起振。
你研究这种电路干嘛,它没有真正关断负载,随时都有电流流过负载,不安全,负载是气体放电灯时会出问题。

网友B(2010-06-14):
我也想弄明白!~但是弄不懂!~明白的出来分析一下啊!!

网友C:
你把负载加进去就会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了.

好比:220VAC的 L----->开关----->负载------->N 这是一个回路.

当开关断开(不闭合)
再在开关两端接一个二端网络(不知你还记得什么叫二端网络不,后面注释)
这样,就有电流流过二端网络了,

现在来拆分二端网络.
L接整流桥的1个~输入, 另一个~输入接负载,再经负载接到N,(你把负载想成一个分压电阻就容易明白了)
这样,整流桥就有输出了.
(在这必需说明一下,你把整流桥的负载全删了,在整流桥的+和-间接一个电阻来分析,就简单明了了)

二端网络:这个概念好像出现在模拟电子or电工基础里.
好比一个电池,及一个开关稳压电路,最后输出一组电压/电流, 只有两个接点.
这一个复杂的电路可以等效成:
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再接两个输出端子,
或一个理想电流源并联一个电阻,再接两个输出端子.

其它对外只有两个端子的电路都可以这个原理等效为一个二端网络.
当然,二端网络不一定是电源,也可能是负载,或什么的. 其实就是一个等效方框图,以便于分析.
同理,会有三端网络,四端网络等.
IC就是一个N端网络,N等于脚数.

网友D(2010-10-21):
1# gdsh_526200 KANKANXIAN

网友E:
无线发射需要至少几十个mA的电流,而且要一直接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做到40uA的,我很困惑,望回复,谢谢诶

网友F(2010-11-22):
我保管你照着这个电路去搭一个出来肯定问题多多!
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G(2011-09-07):
这图肯定有问题

网友H: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有一路,指定必须接灯泡?
如果3路只接一路负载,另2路空闲。是不是指定接k3那一路?
如果3路都空闲,没有接认可负载,是不能遥控的。

网友:
实物拿图片出来看看,图纸肯定是描错了

网友I:
接5W日光灯闪不闪?

网友H:
我看图纸没有错啊。

网友H:
我来分析一把:
D4,D9分析是6.8v稳压管,和双向可控硅组成大功率稳压管。大约稳压在6.8v,这个电压经过D8整流成5v电压,用于驱动继电器。另一个经过R22加到三端稳压器U4,输出3.3v供应CPU.
    以上只要有负载电流,就有和负载同样电流的5v电源。
   当空载时,也必须有电流流过负载,本机才能工作。如果负载是灯泡,这没有问题,少量电流流过,灯泡不会发亮。

网友H:
我们假设3路每路分别接有灯泡,进行如下分析,至于接的是节能灯等其它负载,跟节能灯电路结构有关,在此不展开讨论。
    1,假设J4接有灯泡,并处于关闭状态。我们来看电流流向。
这时电源经过R13=1K,到J4相连的灯泡上。这个电流是几十毫安。灯泡不亮。这个电流进过D7整流。加到Q6组成的开关电源上,Q6震荡信号是来自CPU分析大概是40KHZ信号,经过光耦驱动的。也可能是自激震荡电源(电源设计我外行,请教老王版主好了),如果电源能自激工作,那么CPU在这里只起到电源开关作用。
     这个问题用示波器看CPU---8脚输出信号,可以得出结论。

网友H:
这是个简易开关电源,当5v电源电压过高时候(比如答道12v),D11导通(分析这个稳压管在9v左右),这样光耦长亮,开关电源被关闭。

网友H:
另一个整流桥d6,看来是在J2,J3两路,有一路开通,一路关闭时,才起作用(如果电原理图不错的话)。整流出的电流也加到开关电源上。
    以上粗浅认识。欢迎指教。
    额外建议,在负载接上手电钻,那东西电刷点火,干扰的邪乎,看死不死机。

网友H:
电路特色:
   3个继电器,都进行了节电设计驱动。例如K3的驱动是经过R1=101 和C2=10UF接到5v电源上。继电器刚吸合时候,由C2驱动,闭合后,由R1降压保持。这样降低了整机电流。

网友H:
细想想,说的有问题。

纠正,可控硅不是起稳压管作用,是斩波,交流电波形在10v左右时,取得电源。超过额定电压后导通,电源直接加在负载上。
     好像这个开关电源和卖5元一个的万能手机充电器电路相似。

网友J(2011-12-12):
谢谢~~,挺不容易的哈

网友K(2012-05-11):
单火取点。。。很好啊。。。。靠谱不???安全,可靠性有待论证。。

网友K(2012-06-10):
关注中。。。大家讨论讨论吧。。

网友L:
220/5*60=2640uA,省着用够。

网友M(2012-07-30):
:)单火线的无线遥控更实用
专业制作无线遥控产品,期待与您交流学习,可进入http://coleda.taobao.com/

网友N(2013-01-12):
这个要记号一下,备用

网友O:
学习了,大家继续分析吧

网友O:
看完评论,在顶一次

网友P:
今天才看到这个图,发现这个图和我拆过的一个单火开关类似,人家产品做得复杂多了,思莱博的。

网友P: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单火线取电,如果负载为5w节能灯,在灯不出现闪烁的情况下,最大能取多少mA电流?

网友Q:
这个电路图  呵呵  不错哦   楼主的学习精神可以  顶一个   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单火线取电,如果负载为5w节能灯,在灯不出现闪烁的情况下,最大能取多少mA电流? ...

和节能灯W数没关系,只和节能灯品牌有关,有些厂商拿节能灯W数太小作为理由,来掩盖产品瑕疵,电感式启辉的日光灯W数够大吧,照样用不了?只要保证输入不大于40UA,输出电流你能做到多大是你的本事,但基本上任何灯使用都没问题

网友P(2013-04-10):
引用 网友R:
和节能灯W数没关系,只和节能灯品牌有关,有些厂商拿节能灯W数太小作为理由,来掩盖产品瑕疵,电感式启辉 ...

如果输入40uA,做到极致,才能输出多少电流啊?2mA顶天了吧!这么小的电流能驱动什么无线通讯模块呢?

网友R:
可以直接驱动超低功耗的超再生无线接收模块,有些厂家用占空比方式驱动超外差无线接收模块

网友S(2013-11-26):
谁有比较成熟的图纸,卖给我一份吧?qq398087764

网友T(2016-10-10):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单火线开关(继电器版)开发板 演示板 评估板 电路板

参数
        ●  支持三路负载控制;
        ● 采用继电器控制;
        ●  负载类型:白炽灯、荧光灯、节能灯、LED灯、日光灯(包括电感镇流器、电子镇流器类型)。
        ●   支持最小负载:3W(外部硬件及控制软件相应配合优化);
        ●   支持最大负载:3000W(最大总电流支持约13A)
        ●   输入电压范围: 全电压市电 (90~265VAC)。

【所使用的模块】单火线电源模块PI-05V-D4 + 继电器驱动模块XD-KC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