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用单电源时没输出 奇怪了

楼主(2010-04-20):
我用LM358做一倍反相放大   输入为2Vp-p   竟然没输出  ⊙﹏⊙b汗!偏置为2.5V  电路图如下 。。 但是我用mutisim仿真的时候波形出来  但是实际搭了个电路啥都没输出?有兄弟能解释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你线没连好,在查下线

网友B:
单电源做反相放大?
反相放大,输入输出必有一个为负,电源怎么提供?
加了偏置?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想要波形反相  不要输出负电压的波形 还有一个现象是   反相端竟然有波形  貌似是输出波形全部反馈到了反相输入端  正常来说 应该反相端只有2.5V的偏置电压  没有波形  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过了   反相端有2.5V的偏置

网友A:
你好好用虚短虚断算下.
Vo=2*2.5V-Vin=5-vin

把5V改成2.5V

网友C:
你输入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1K

网友D:
必须在信号源和R1之间接一个耦合电容才可以,不然的话运放输出饱和了,你才能在负输入端看到波形。

网友E:
R4改成30K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

网友F:
信号源有没有直流隔离?

网友G:
就算是有输出也是被削底了,另外交流输入端要加隔直电容吧。

网友H:
XFG1接错了,接中间的

网友B:
楼主不知道的事情:交流信号源对直流来说是短路。
现在反相输入端直流接地,同相输入端偏置在2.5V,输出正向饱和。
初学常犯的错误。
再多说一句:直流电源必须对交流是短路,否则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I:
(VIN-2.5)/10=(2.5-VOUT)/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  我就刚开始研究模电的  发现有非常多的问题  我发了好几个贴了  你都回了我的贴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J:
路过学习,
还没用它做过反相

网友K:
过来学习一哈

网友L:
放大器输入回路需要有电流通路,可是你没有,358应该是晶体管输入,没有电流就没有放大功能了,怎么会输出

网友L:
不好意思,看错了,也说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谢谢是的  所以要加耦合电容   我弄懂了

网友M:
6楼 zip8683463说:把5V改成2.5V
然后10楼 原野之狼说:R4改成30K
其他很多人都说加耦合电容
把R4改成30K,和加耦合电容都能做到6楼说的。这样输出就不会饱和了,是吗?
但是还不明白15楼maychang说的:
再多说一句:直流电源必须对交流是短路,否则电路不能工作。
什么意思?

网友N:
R4改成30K
引用 网友E:

改成40K更合理

网友O:
在r1之前加耦合电容

网友O:
达人解释下:直流电源必须对交流是短路,否则电路不能工作。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B:
24楼,27楼:
常见的直流电源,无论是电池,是工频整流滤波稳压,是开关电源,电源两端必有电容并联于其上,甚至板子上有多个芯片时,每片芯片或几片芯片还要再并联一个小电容,即所谓旁路电容。此即直流电源必须对交流是短路的说明。
如果没有这些电容,甚至电源串联一个电感,你试试?
当然,某些特殊电路确实串联电感,其目的就是让这个电源对交流是断路。

网友P:
单电源的话,参考点其实不应该是地,而是2.5V,所以要加耦合电容

网友O:
旁路电容:是对高频信号提供低阻的返回通道。

某些特殊电路确实串联电感,其目的就是让这个电源对交流是断路。
应该是高频的信号,不然jwl也不会很大的。
您解释的我还是不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