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0-04-20):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电路中需要检测一个小于0.4V的直流电压,电流mA级的。我可以用什么办法来检测!谢谢各位!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在该电路中。电压在0.4v 与0V之间进行变化!

网友A:
放大之后进ADC.

网友B:
检测的目的何在?如果需要的是具体的电压,那么适当放大后AD,如果仅需知道门限,那么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C:
电压比较器

网友D:
3楼的方法比较不错
自己校正一下就行

网友E:
如果考虑到温漂的话要经过两级放大才可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