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上百W的音响还是用线性功率放大器吗?

楼主(2010-04-20):
还是用SPMW调制的开关功率放大器?
有资料或书籍共享下.
我要做个数字调制的比例阀/伺服阀驱动器实验,参考下功放部分.模拟用斩波PWM不是很理想.

网友A:
超级贵的音响主要贵在发声单元和品牌价值上,和采用什么类型的放大器并无直接关联,楼主的设计也无需参考什么高档音响,阀驱动电路并不复杂,指标也不高,重点在驱动信号和反馈环节上。

楼主:
如果只是简单的驱动下阀也不会这么麻烦.阀的驱动方式也有很多种,也可以sin波电流驱动.
但我们想做一些阀的特性试验,对驱动电路的分辨率,线性度,失真度和响应速度有较高要求.有建模的意思,驱动是要配合控制器的,现在瓶颈出现在驱动这里.
采用放大器的类型还是很关键,毕竟要求较高,耗散和体积也要考虑.

网友B:
线性放大器和开关放大器都有使用。
说说你要求多高的分辨率、线性和响应速度,估计问题不大,阀的速度不可能很快。

网友C:
据现在了解的情况,越高级的放大器越要使用线性功放
目前D类开关放大器的失真还没法做到甲,甲乙那样-100dB的失真,原理决定了追求低失真必须走线性的路线

楼主:
对比例阀,最大平均/有效值电流达到2.5A(24V电源,负载按6欧/38mH算),震颤频率响应最高达到10~20K(5%最大电流,做阀的振颤电流),死区小于0.5%,分辨率优于0.1%,线性度0.2~0.5%,重复性优于0.2%,滞环0.5%,精度要求不高5%,驱动电流响应速度不会高于200HZ,功率管耗散最好小于1W(不会有大散热片和风扇),漂移暂不计.
侧重和音响有不同,看重线性度和分辨率,失真其实远远不需要像音响那么严格。
我用模拟斩波PWM-BUCK电路,效果不太好。现在准备用ni compactrio做调制信号,驱动部分做块板子,反馈和闭环也可以放到NI里面做。

网友B:
“功率管耗散最好小于1W”,这个作不到,即使是开关放大器也作不到。
“驱动电流响应速度不会高于200Hz”,“震颤频率响应最高达到10~20K”,从这两句看,是较低频率信号上面叠加一个较高频率的信号。如此,可以由两个信号源分别提供较低频率信号和较高频率信号。较低频率信号功率较大但频率低,可以考虑用开关放大器以实现较高效率,较高频率信号则使用线性放大器。反正这两个信号之间并无相位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