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想问一下,R1-R2电的电流是不是比R2-R3之间的大?

楼主:
如果R1 R2   R3 用的电阻都不相同, 之前的电流是否一样? 请高手指点, 真不懂电子? 但很想学

网友A:
不管电阻是不是相同,,串联是电流相同   并联是电压相同!!这个哦 应该高中还是初中物理里面学到过的吧

网友B:
初中三年级课程。

网友C:
串联的所有电路,电流相同(带电磁辐射的不算)

网友D:
标识是电阻,结果就是一样的;
如果是交流阻抗将会是什么现象?

网友E:
标识是电阻,结果就是一样的;
如果是交流阻抗将会是什么现象?
引用 网友D:

讨论串联电流是否一致必须放在一个前提条件下进行才有意义(无论串的是纯阻还是含电抗的阻抗)。这个条件就是假设:

          1)任何器件(阻,容,感等)无净电荷
          2)导线也无净电荷

这就是通常所称的集总参数集总参数电路是实际电路的近似。

返回列表

网友F:
靠,电流百分百一样的,这电路是怎么学的啊!

网友G:
好好学习
多看看基础的东东
看的多了就好了
什么东西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我当年还不知道并联电阻怎么计算呢

网友H:
:L建议弄本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I:
中间没有储能元件,每处都一样。
就是有储能元件,只要没有别的(并联)支路也是一样。从串联电路上说,L-C只有电压串联谐振,没有电流谐振的。

网友D:
讨论串联电流是否一致必须放在一个前提条件下进行才有意义(无论串的是纯阻还是含电抗的阻抗)。这个条件就是假设:

          1)任何器件(阻,容,感等)无净电荷
          2)导线也无净电荷

这就是通常所称的集总参数。集总参数电路是实际电路的近似。
----------------------------------------------------------------------
如果考虑集总和分布的话。电流还真就不一样了。前面的电流还没流到后面去呢。

网友J:
一条大河向东流!处处流水一样多

网友K:
一条大河向东流!处处流水一样多
引用 网友J:

呵呵!形容的很确切。

网友L:
电流一样大

网友M(2010-05-20):
:L,看看基础的东东

网友N:
串联电流相同,总电压是各器件电压的代数和

网友O:
串联电路,电流都相同

网友P(2010-06-26):
串联电路,电流都相同.并联电路,电压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