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最近刚刚开始接触STM32,今天调试串口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无奈的问题,源代码基本都是使用keil自带的demo,就不列举了。修改以下这些设置:/* PLLCLK = 12MHz * 6=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6);

但是在串口初始化必须这样设置才可以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1.5;
不然和串口调试助手不能匹配通信。

请问一下你们还有谁遇到过吗?我之前一直认为是因为外部晶振没有起振,但是使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已经起振。而且似乎修改PLLCLK的倍频系数也影响不大;即是说我如果这样子设置:
/* PLLCLK = 12MHz * 6=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5);

串口初始化如上,也可以。很是莫名其妙,期待解答!

网友A:
看了半天,不知道楼主的问题在哪,和串口调试助手通信的前提是两边波特率肯定要匹配

楼主:
2# dfsa 问题就是似乎始终设置始终不成功,比如说我设置为115200的波特率,串口调试助手也是这个波特率的时候不能正确的接收到所发数据,但是如果把STM32的设置为115200/1.5后,串口调试助手在波特率为115200的设置下就可以正确的接收数据。

网友B:
看样子多半跟固件库里的HSE_Value有关,HSE_Value的缺省值是8MHz(其值为8000000),如果使用了12MHz晶振,那么应该改为12000000,这样应该就可以了---不用再设置为115200/1.5。

网友C:
还真挺奇怪的

楼主:
4# IJK 修改了,但是似乎没反应,我现在设置了一个LED,主程序中点亮和熄灭,我测试系统时钟,居然我可以倍频到9倍,而且似乎系统还很稳定;看来似乎确实是外部时钟没用上,在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D:
评估板的demo最新的有三种选择,B、E、C,确定选对了吗

网友B:
4# IJK 修改了,但是似乎没反应,我现在设置了一个LED,主程序中点亮和熄灭,我测试系统时钟,居然我可以倍频到9倍,而且似乎系统还很稳定;看来似乎确实是外部时钟没用上,在仔细研究一下。 ...
引用 楼主:

的确外部时钟没用上,我一般这样用PLL+HSE(STM32F103),供参考:

  // Enable HSE (High Speed External Oscillation)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_RDY @ bit 17
  while((RCC->CR & (1<<17)) == 0)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3);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PLL_RDY @ bit 25
  while((RCC->CR & (1<<25)) == 0)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网友E:
看看你串口配置,上次碰到个串口调试工具,不能加奇偶校验位的

楼主:
这个问题郁闷很久,刚刚在网上查了,有个老外说是因为ST提供的库函数出了点毛病,把串口的最高频率设置为48MHz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刚刚好相差1.5倍,继续寻找问题中,等找到了,再更新

网友D:
我用他的串口没有啥问题,库函数是没问题的,我用的是v3,看看是不是自己哪里疏忽了

楼主:
虽然问题依旧,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F:
我用101,103都没有发现问题。。自己看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