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这样用可以吧...

楼主(2010-04-20):
  测量六相电压,timer2中定时10ms, 作为需要延时处的基准.另外输出比较500us,在输出比较中断中,软件触发ADC, 扫描转换六通道电压,DMA自动读取.最后算有效值.
  stm32定时器文档不好理解,输出比较时,可以设置成不影响相关的输出脚吧?

网友A:
不影响相关的输出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输出比较时当然可以设置成不影响相关的输出脚。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另外,楼主所说的延时是指哪个地方需要延时

楼主:
肯定是可以的,另外,楼主所说的延时是指哪个地方需要延时
引用 网友C:

按键去抖,LCD背光时间控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