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业人士专业指点

楼主(2010-04-20):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说就是信号的周期/频率或占空比不是恒定的,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动,这个波动就是相位噪声。现实中,所有信号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相位噪声。

网友B:
LZ是搞射频的吗?

楼主:
我是搞晶振的

楼主:
2楼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你可不可以说的具体些/?相位噪声的单位是什么意义啊?

网友C:
LZ....
既然讲相位噪声,首先要明白相位噪声是在频域内表征信号短期稳定的一个量度。一般用dBc/Hz做单位,它表示测量带宽内信号功率和噪声功率的比值。通常这个测量带宽被归一话为1Hz. 这里的C表示载波,Carrier,也就是你要的那个主信号。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常常会附上这个dBc/Hz的位置,也就是offset, 例如-110dBc/Hz@10KHz;

研究晶振,会了解很多这样的概念。

楼主:
6楼回答的真好,非常感谢!你可不可以再指点一下:我们做晶振时,除了用晶体外,还在晶体外接上外围电路,如振荡电路和放大电路等,要怎么调试时才能改善相噪?指点个方向,谢谢

网友C:
没有做过晶振,不是非常了解。建议你看看Aginent 写的一些相位噪声方面的材料。

楼主:
谢谢你了,你能给一些这方面的资料我吗?你给我了这分就给你了

网友C:
谢了,我不需要你的分。
网络如此发达,作为一个做技术的人,应该有查找资料的习惯与能力。google不是很好么?

楼主:
我晕,我错了,我会好好的去利用网络这高科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