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体精度PPM怎么计算误差

楼主(2010-04-20):
各位好,晶体频率32.768khz,精度20ppm,请问怎么样计算误差时间,比如说一月会差多少s。

网友A:
你问的时间漂移,不是精度

网友B:
先理解ppm的定义,由此可得频率误差的极值,在此极值下即可推知每秒钟的误差极限,累积到月就知道最多差多少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