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如何计算

楼主(2010-04-20):
各位好,上次去笔试一公司的题目,碰到一个算上拉电阻的题,按照自己理解的怎么算都不对,有计算公式么?

网友A:
计算公式就是欧姆定律,由上拉电压和需要的上拉电流计算得到,逻辑电路中需要考虑逻辑门限。

网友B:
由工作电源、灌拉电路值以及负载逻辑门限值来计算,你自己画个等效电路出来就简单了。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Rmax=(VCC-VOH)/(Ioh+Iih);
Rmin=(VCC-VOL)/(ILmax-IiL)。
数电书上有,不清楚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C:
转:
计算原则:(下面的计算是集电极开路为例的)

一、最大值的计算原则:要保证上拉电阻明显小于负载的阻抗,以使高电平时输出有效。
例如:负载阻抗是10K,供电电压是5V,如果要求高电平不小于4.5V,那么,上拉电阻最大值 R大:(5-4.5)=10:5
R大=1K
也就是最大值1k,(如果超过了1k,输出的高电平就小于4.5V了)

二、最小值的计算原则:保证不超过管子的额定电流(如果不是场效应管而是三极管也可依照饱和电流来计算)
例:管子的额定电流150mA,放大倍数100,基极限流电阻10k,工作在5v的系统中。那么,算法如下:
Ib=U/R=(5-0.7)/10=0.47(mA)
Ic=100*0.47=47mA 小于额定的150,所以可以按饱和法来算最小值。
上拉电阻最小值
R小=5v/47mA=106欧姆 (如果小于这个电阻,管子就会过饱和而没有意义了。如果大于这个值,管子的导体电阻就会变大一些,所以太高也不利于低电平的输出)

注意:算出最大最小值后,一般是随便选个中间值就可以了,例如本例子可以选51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负载电流较大,低电平要求严格,那么就要选100欧姆的上拉电阻。但是如果考虑省电因素,而低电平要求不严格,那么就可用1K的上拉电阻了。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留意过,看见以前的电路都用4.7K,所以一直用4.7K,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呵呵

网友E:
有的电路还得考虑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网友F:
OC作输出时,电流过大烧端口,是不是因为上拉电阻小,拉电流大造成的?推挽输出有没有电流过大,损坏端口的情况?
OC作输入时电流大小有限制吗?一般有多大

网友C: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留意过,看见以前的电路都用4.7K,所以一直用4.7K,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呵呵
引用 网友D:

嘿嘿 和我一样 第一次注意到

网友G:
有些理论 5楼说的很理论 实际设计电路的时候基本是很难算出负载电阻的。 一般取一个经验值,按照电路电压电流的要求。上拉电阻不仅仅是用在od,oc门的,主要是电压电流的不足。

网友F:
OC作输出时,电流过大烧端口,是不是因为上拉电阻小,拉电流大造成的?推挽输出有没有电流过大,损坏端口的情况?
OC作输入时电流大小有限制吗?一般有多大 ...
引用 网友F:

谁来帮忙说说这几个问题?

网友H:
楼上我想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