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RS232转换芯片都有什么?

楼主(2010-04-20):
请问使用3.3V供电的RS232转换芯片都有什么?谢谢,我查到一个是MAX3243,但是是多通道,我用一个就行啦

网友A:
MAX3222/MAX3232双通道

网友B: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网友C:
MAX232不是5V供电吗

网友D:
MAX3232才是3V电源的。

网友E:
MAX3232是3V/5V兼容的,MAX232只能5V

网友F:
原来是这样

网友G:
McuPlayer   说的对

网友H:
哦,不好意思,没看清是3.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