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EEPROM读写求助

楼主(2010-04-20):
系统中要用到串口通讯,因此使用了USART,现在又要外挂EEPROM,因此SPI及I2C都被USART占用了。请问直接用IO口来读写
EEPROM吗。。EEPROM读写方式有哪几种,找了好多资料,乱。请大虾指教下。

网友A:
得知道你外扩EPROM什么接口。

网友B:
无论你外部EEPROM是SPI或I2C接口,都可以用IO口模拟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做?

楼主:
用IO口模拟读写怎么做?

网友C:
看你的通信方式是什么,采用时序控制,用I/O口进行模拟进行 .详细看你的EEPROM的资料.

网友D:
:L“……因此SPI及I2C都被USART占用了……”  USART能占用SPI和I2C??? 没看明白的路过…………

网友E(2010-05-21):
无论你外部EEPROM是SPI或I2C接口,都可以用IO口模拟读写
引用 网友B:

对的

网友F:
模拟IO口,不过要注意外部ROM的时钟和CPU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