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电源外引可以吗?

楼主(2010-04-20):
单片机系统电源为+5V,因一外部传感器也要5V供电,由变压器另外绕组单独供电比较麻烦,所以想用系统电源,传感器距离系统10-20米远,需电流20mA左右。这样做会有问题吗?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但要注意现场环境和传感器类型,长线低压供电容易受扰且单线数字直接输出型的集成式传感器在长线传输信号时会因线路电阻垫高低电平、拉低高电平,干扰也呈共模特性,对普通数字输入端口不利,RS232为了能长线使用不得不采用正负12V电平就是为了解决前述问题。

楼主:
传感器实际上就是个4.7K的线性电位器, 我想知道的是线太长会不会对系统造成干扰。

网友B:
或多或少肯定会的吧

网友C:
可以用系统电源给传感器供电,首先PCB板上的系统电源做好滤波电路隔离,然后输出到传感器上,保证地线,电源线尽可能粗一点,减少直流电压得损耗,第二个问题,20米的线一定会将一些外部的噪声带入传感器和系统,这里主要是共模噪声,解决的办法,在成本允许的情况下,在传感器的电源和地,信号和地分别加入共模电感组成的滤波电路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