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20):
我在自学模电,在书上碰到一个问题,是一个多级放大电路,输入级是双输入单输出的差分放大,中间级是一个复合的共射,输出级是准互补电路,我不明白,为什么T5的c,b,e可以视为短路,谢谢了!

网友A:
T5主要为输出级提供偏置电压,其两端的电压应该在1.8V左右,使输出级管子在微道通状态,防止过零点失真,而且两端压差恒定不变。所以可以试其为短路状态。

网友B(2013-02-22):
防止交越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