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LCD是白屏

楼主(2010-04-20):
请问一下我把出厂测试程序下载到USR(BOOT0 BOOT1都为0)里,怎么LCD是白屏,小屏幕打印TEST OK,请问哪位高手能指点
一下?

楼主:
好像需要插上SD卡,字库的代码是不是存在SD卡里,是吗

楼主:
:Q怎么LCD是白屏?

网友A:
白屏现象解决方法

第一步:首先检测正负压是否正常,通常正负压分别为+15V、-10V;

第二步:检测VCOM是否正常(峰峰值5.6Vp-p、直流电平为1.80V左右);

第三步:检测解码IC是否有R、G、B输出,LCD驱动IC是否正常工作;

第四步:以上都正常,就检查接LCD显示屏的排插是否有虚焊(通常都是26pin或30pin);

    如果以上一切都正常,那就只有从其它方向着手,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呵呵,这只是个人的一些见解而已,以上只供参考!

网友B:
有没有打开lcd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lcd使能已经打开了

网友C:
白屏可能只是背光亮了,一般屏在intial 完后会先显示一些杂乱的数据,只有将真正的数据填写进去才能正确的显示。可以先单步看看在跑完intial code后屏是否有反映,如果没有反映有以下两点确认:
  1.  intial code是否正确,即是否跟你所用的屏匹配
  2.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也可以按照 5楼的做法去查屏各部分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0-05-29):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