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输入信号被干扰怎么处理

楼主(2010-04-21):
我的单片机的输入一共有四路.四路输入的信号线越长的误动作越高.信号线越短.误作动率越低.但误动作都是在附近一台单相两千瓦交流电动机启动或运行过程中出现.只要不启动交流电动机.就不会产生误动作。现在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来抗干扰。

网友A:
如果是长线传输(特别是低速信号),建议采用电流环方式传输。否则必须加屏蔽或采用差分形式。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我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情况所以根本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