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弱弱的问!

楼主(2010-04-21):
请问,在做485通讯时(用MAX485),MAX485与单片机之间的连接需要加光耦隔离?
明明单片机的电源系统和MAX485的电源系统就是一个,这样的隔离有效果吗? 还是自欺欺人?

请明白的人告知一下。 谢谢咯!

网友A:
一般不需要用光耦隔离,如果用光耦隔离但光耦两侧是同一电源,没有多大用,至多是个低通滤波器作用。

网友B:
楼主估计是在找某某的事哟.

网友C:
那通信口的隔离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