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isim 仿真LM358发现输出怎样都不饱和

楼主(2010-04-21):
图上输入4Vp-p  放大10倍后输出竟然不饱和   照样输出40Vp-p  请看图  不可能的  难道仿真软件有问题?

网友A:
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每个所有运放的仿真都这样?

网友B:
显然仿真错误,输出不可能超过电源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电路是对的哦 我估计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C:
的确如此,应该是该软件的一个漏洞

网友D:
电路没错,怪异,lz修改电路后会没有保存呀?感觉还是lz操作不规范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就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一个大大的bug

网友E:
软件问题bug!

网友E(2010-05-25):
回复 楼主:
mutisim11 试试看,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我试过了,没有问题
是LM358选择的问题
怀疑楼主是否选择实物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