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问题

楼主(2010-04-21):
我的arm板子与单片机通过485通讯,arm给单片机发命令,接受不到数据,但当我在两者通讯的时候加上PC机上的串口助手监控的时候,发现arm发送给单片机数据,单片机也能返回我需要的数据,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怀疑是硬件问题,我的arm板子485电路硬件图如下:
单片机硬件原理图下:                     如

楼主:
是不是电平问题啊
arm板子是3.3V供电,而单片机的485芯片是5V供电

网友A:
应该不是电平问题吧

楼主:
那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你接PC机的时候是在单片机端观察的吗?单片机在接收到数据后发送数据前最好延时一段时间。

网友C:
很可能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