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LM324产生矩形波

楼主(2010-04-21):
请问为什么用LM324产生不了矩形波,把LM324换成OP07后其他的电路不变却能产生。是电路有问题吗,高手请指教!

楼主:
这没这软件画不了,就是利用比较器接一个RC振荡器,OP07能实现,但用的是正负15V的 ,现在我不想运两个电源,所以想用LM324,LM324接个大于5V的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