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里的位段

楼主(2010-04-21):
最近在学习Linux,发现源代码里不少结构体都用到位段,但我觉得使用位段并没有优势,虽然节省了一些数据空间,但给位段赋值需要更多的指令,不但代码空间不会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执行时间。看下面的例子:
    1.不使用位段
struct test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unsigned int c;
};
int main()
{
struct test temp;
unsigned char n=sizeof(temp);
temp.a=6;
temp.b=8;
temp.c=18;
}
keil uVision4 里面编译的汇编代码是:
    11:         struct test temp;
0x000000E0  E24DD00C  SUB       R13,R13,#0x0000000C
    12:         unsigned char n=sizeof(temp);
0x000000E4  E3A0100C  MOV       R1,#0x0000000C
    13:         temp.a=6;
0x000000E8  E3A00006  MOV       R0,#0x00000006
0x000000EC  E58D0000  STR       R0,[R13]
    14:         temp.b=8;
0x000000F0  E3A00008  MOV       R0,#0x00000008
0x000000F4  E58D0004  STR       R0,[R13,#0x0004]
    15:         temp.c=18;
0x000000F8  E3A00012  MOV       R0,#0x00000012
0x000000FC  E58D0008  STR       R0,[R13,#0x0008]

2.使用位段
struct test
{
  unsigned int a:6;
unsigned int b:8;
unsigned int c:18;
};
int main()
{
struct test temp;
unsigned char n=sizeof(temp);
temp.a=6;
temp.b=8;
temp.c=18;
}
    11:         unsigned char n=sizeof(temp);
0x000000E4  E3A01004  MOV       R1,#0x00000004
    12:         temp.a=6;
0x000000E8  E59D0000  LDR       R0,[R13]
0x000000EC  E3C0003F  BIC       R0,R0,#0x0000003F
0x000000F0  E3800006  ORR       R0,R0,#0x00000006
0x000000F4  E58D0000  STR       R0,[R13]
    13:         temp.b=8;
0x000000F8  E59D0000  LDR       R0,[R13]
0x000000FC  E3C00DFF  BIC       R0,R0,#0x00003FC0
0x00000100  E3800C02  ORR       R0,R0,#0x00000200
0x00000104  E58D0000  STR       R0,[R13]
    14:         temp.c=18;
0x00000108  E59D0000  LDR       R0,[R13]
0x0000010C  E1A00900  MOV       R0,R0,LSL #18
0x00000110  E1A00920  MOV       R0,R0,LSR #18
0x00000114  E3800912  ORR       R0,R0,#0x00048000
0x00000118  E58D0000  STR       R0,[R13]

   那么,为什么还要使用位段呢?

网友A:
对寄存器定义时有用,方便。

楼主:
难道要这样访问寄存器:struct SFRValue *regvalue=(unsigned SFRValue *)(resiger_address)?

网友B:
换一种写法试试:

2.使用位段
struct test
{
unsigned int a:6;
unsigned int a:8;
unsigned int a:18;
};

网友C:
那是ARM本身对位支持不好,不等于其它MCU支持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这样写吗?
试了一下,结果是:
error:  #101: "a" has already been declared in the current scope

网友D:
使用位段可以增加代码的可阅读性
效率问题,使用位段与不使用位段相差无几
至于你举的例子,只能说是为位段而位段,无实际意义

网友E:
关于C语言中的位段,可以到我网站 “资料下载” 中参考
振南带你精通C51【PDF文档教程】之【5】《位操作》之《位段的用法》
http://www.znmcu.cn/softshow.asp?id=73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了你的《位段的用法》,觉得几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同时写出来的程序也会占用更少资源,这也就意味着您的程序将拥有更 高
的运行效率。”
   也许可以占用更少资源,但更高的运行效率,不敢苟同。

“ 从上面已经大致可以了解了位段的使用方法了。形如结构体,位长的定义用unsigned或 int 来定义。如 unsigned a:3 或 unsigned int a:3 定义了定义 a 为位长为 3位段成员。”

除了浮点类型,用其他基本数据类型也是可以定义位长的。
“以下几种定义都是不正确的:
struct bits
{
unsigned a:9;// 超过了存储单元的长度这样定义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这里的unsigned==unsigned int
unsigned b:1;
};"

网友F:
如果CPU支持位寻址的,那么使用位段的效率也是很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支持位寻址的CPU是用一个地址寻址一个位,没办法用一个地址寻址一个位段。

网友G:
使用位段只是为了省点存储空间,从反汇编代码也可以看出来,不使用位段那个结构要用12字节空间,而使用位段后只用4字节。
至于效率方面,肯定会有所下降的,有得必有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