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上拉电阻

楼主(2010-04-21):
在使用NEC单片机的时候遇到上拉电阻的问题,在输出时加上拉可以提高输出驱动能力,在输入时如果使能内部上拉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状态确定,不能悬浮。。。。

网友B:
悬浮的管腿对于做低功耗也是要命的。

网友C:
如果输入是个类似漏极开路等开关信息时,应该有作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