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初学者的四十个实验 分享一下

楼主(2010-04-21):
互相学习

网友A:
有35个实验,目录如下:
1. 闪烁灯  1
2. 模拟开关灯 4
3.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6
4. 广告灯的左移右移  10
5. 广告灯(利用取表方式)  13
6. 报警产生器  17
7. I/O 并行口直接驱动LED 显示  20
8. 按键识别方法之一  23
9. 一键多功能按键识别技术  28
10. 00-99 计数器  32
11. 00-59 秒计时器(利用软件延时)  36
12. 可预置可逆4 位计数器  39
13. 动态数码显示技术  43
14. 4×4 矩阵式键盘识别技术  47
15. 定时计数器T0 作定时应用技术(一) 57
16. 定时计数器T0 作定时应用技术(二)  63
17. 99 秒马表设计  69
18. “嘀、嘀、……”报警声 75
19. “叮咚”门铃  79
20. 数字钟﹝★﹞ 84
21. 拉幕式数码显示技术  94
22. 电子琴  100
23. 模拟计算器数字输入及显示  114
24. 8X8 LED 点阵显示技术  121
25. 点阵式LED“0-9”数字显示技术  127
26. 点阵式LED 简单图形显示技术  134
27. ADC0809A/D 转换器基本应用技术 139
28. 数字电压表 146
29. 两点间温度控制 150
30. 四位数数字温度计 156
31. 6 位数显频率计数器 161
32. 电子密码锁设计 164
33. 4×4 键盘及8 位数码管显示构成的电子密码锁 170
34. 带有存储器功能的数字温度计-DS1624 技术应用 184
35. DS18B20 数字温度计使用 198

楼主:
其实那个 20. 数字钟﹝★﹞ 的还有好几个呢  包括)0——9显示  呵呵

网友B:
谢谢分享  一个一个慢慢搞下

网友:
(*^__^*) 嘻嘻……  谢谢啦   正愁没东西做

网友C:
电子密码锁能实现修改密码功能吗,唉,学的东西太少了,一个24C02的程序想半天啊

网友D(2011-01-02):
过来学习学习呵呵:)最近要电子设计呢

网友E:
为什么我下载了之后打不开??

网友F:
好像很给力的样子!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