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颖79F085全速运行老是复位?

楼主(2010-04-21):
请教大家,刚接触中颖的片子,现手上有79F085的样片,写了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在全速运行的时候总是会复位(设断点观察),在代码选项的配置中我已经禁止看门狗了,请问可能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哪边设置不对,程序如下;
#include "File_Include.h"
void main(void)
{
//寄存器初始化
SP  =INIT_SP;
PSW  =INIT_PSW;
INSCON =INIT_INSCON;
PCON =INIT_PCON;
while(1)
{
  STB=1;   //端口测试
  STB=0;
}
}

网友A:
在pc=0000处加一个断点,复位的时候,请看看RSTSTAT里面的值。bit7=1, WDT溢出, bit5 = 1, 上电复位。bit4=1, 低电压复位。 bit3=1, 引脚复位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网友C:
楼上的发了一个帖子怎么都太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JET51,环境是keil C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REGCON的值始终为0x67,还有个问题,第一条语句对堆栈初始化时,INIT_SP宏定义为0xdf,但是执行过后SP仍为0x07

楼主:
while(1)
{
unsigned char i,j,k;
i=5;
j=3;
k=j+i;
}
这里执行不对,i,j,k的值都没有变化,是通过变量窗口观察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作上的过错,受之前的仿真器的影响,在用这款片子的时候,直接进入仿真,没有进行代码的下载,让人崩溃啊,以后要注意,还是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