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0-04-21):
近日自制一个UC3842推6N60的开关电源,设计频率100KH,功率80W,用EI40磁芯 初级30匝,12v采样绕组TL431+PC817,现在接通电源后间歇工作(不加负载也是),大概每秒两三次关断重启,怀疑是初级电感量不够,加大初级匝数至45咋,症状已然,只是间歇频率加快大概每秒有四五次了,各位能不能帮忙想想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不加负载,每秒两三次关断重启。
加负载呢?比方说加一半负载,试过没有?

网友B:
挺复杂的,进来学习:)

楼主:
加了负载也一样 每秒两三次

2# maychang

网友C:
将光耦供电220欧改成1k,3脚222电容改成471,然后通电,测试7脚vcc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15v的话,可考虑将vcc串接的15欧姆电阻改小或直接短接。

网友D:
最近正在学习开关电源,暂时还看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