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能对这种解释予以驳斥

楼主(2010-04-21):
变频器节能是个误区:
1、变频器变流的效率90%,一般异步电机的效率99%
2、降低速度用变频节能,用传动降低速度更节能,换一下皮带轮就可以了;
3、异步电机负载变化时,异步电机的功率跟随变化,用变频器反而多了一级变流损耗,而且这个损耗更大;
4、异步电机在轻载时,只有铁损,是损耗最小的时候,加上变频器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电机本身损耗降低不了多少,而多了一级变频损耗,实际少增加了损耗!
5、变频软启动过程节能,非常好,但启动后要切换到工频运行;如果变频启动后,不切换到工频,变频运行那就增加了10%的变流损耗;
6、变频器可以使电动机工作在额定功率因数下,可以节约无功损耗,但增加了一级变流损耗,而变流损耗比无功损耗大得多!

重点是节能就换下皮带轮这么简单?有理论能证明变频方式对比相对好些吗?在不考虑调速的前题下?

网友A:
单单从节能的角度来讲, 楼主的观点基本都正确.
变频器首先的功能就是用来调速的, 可以首先方便和智能的调速. 你不可能运行中随意更换带轮吧?
其次, 在很多应用中也存在节能效果, 这通常在电机不能在额定转速下运行的状态下, 相对于之前的方式是可控硅调速或者反复起停方式.
另外还有一点楼主没有提到, 就是变频器让功率因素得到提高, 这降低了外线的损耗, 间接达到节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