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置中断防真正常,全速运行不正常!

楼主(2010-04-21):
单片机分别控制10个继电器,分别接通10跟通讯线。接通通讯线后发送数据,应该有数据返回,然后分析数据,无论正常分析完成后接通下个数据线,发送数据.....重复进行,直到满10次。  同时如果发送数据后一定时间内没返回,就认为通讯超时,判定通讯完成,设备有问题,然后进行下一个测试。
现在的问题是,把主程序的发送数据那设置成断点(就是说要进来10次),然后防真,程序收发很正常(其中有几路故意设置成有问题);但把断点取消后全速运行,数据一个都不对,根本就不能收到数据。为什么 ?
大家帮看看,分析分析大概的原因.....搞了一上午了。。。急啊

网友A:
可能是接通继电器后没有任何的延时吧,用示波器自己测试一下通讯线端的数据是不是你要发的数据。

网友B:
同意楼上,

另外如果是半双工通信,通信方向切换的时候也延时一会

总之,多加几个延时,再全速运行,如果正常,就逐个去掉加的延时,先定位出问题的位置

网友A:
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继电器做这个切换控制哦,体积大成本高,驱动电路复杂,还可能产生干扰。

网友C:
在你设置断点的地方加个 delay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