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的AT070TN92 7寸屏 能直接跟带LCD控制器的ARM9

楼主(2010-04-21):
各位高手,请问群创的AT070TN92 7寸屏 能直接跟带LCD控制器的ARM9处理器相连吗?
听人说还要加个驱动板才能跟ARM9链接,有点糊涂,ARM9的LCD控制器不就是干这个事的吗,
所谓驱动板是不是指跟不带LCD控制器的处理器相连才需要?

请路过的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有VCLK,VDEN,HSYNC,VSYNC这几个信号就可以直接和2410的LCD控制器相连

网友B:
驱动板集成了触摸、背光灯功能。

很多做开发板的公司都会选择群创的这款TFT,你可以找到原理图PDF版直接连接2410/2440.。。。。。。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答复

网友C(2011-07-14):
楼主能否加一下我Q  :593290958
我最近也在搞这屏幕,如果你搞定了,能否指点下

网友D:
带LCD控制器的接这个屏,很简单的,第一,把背光你给弄亮后,直接设计CPU的LCD控制相关的存器就行了,主要的几个是:
同步时钟
行频
帧频
行前消影时钟数
行后消影时钟数
帧前消影时钟数
帧后消影时钟数
手册中都有这些参数的,但不同的CPU,这些参数的寄存器表示参数不太一样,要读相应的手册吧。

网友E(2011-08-26):
这个在TFT屏上有TCON和背光电路,应该直接接ARM9的LCD控制器是可以用的。呵呵

网友F(2011-09-27):
直接连就可以了。

网友G:
几乎所有的arm9都支持。

网友H(2011-11-29):
楼主可否加我Q,753010288,关于相同的问题想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