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诺依曼结构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现在的RISC基本上都是哈佛结构的,但X86却还是冯.诺依曼结构,除了ARM7,还有什么cpu是冯.诺依曼结构的?哈佛结构数据吞吐率比较高,冯.诺依曼结构还有竞争力吗?

网友A:
X86 从外表上还是冯.诺依曼结构, 其实从 PENTIUM(75) 开始核心就是哈佛结构了.
内核, 将指令和数据分开, 各自使用自己的 Cache. 只是映象在同一个存储空间而已.
就像 Cortex M3 属于哈佛结构, 也映象在同一个 4G 空间里一样.

网友B:
对了,现在流行哈佛和冯混合体了,即只有一个地址,但有两条总线,STM8就是这种

楼主:
哈佛结构是比冯.诺依曼结构先进的架构,先进取代落后是必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