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陶瓷动态驱动电源的问题

楼主:
哪位高手可以帮我参详下,做出实物,图中的各元件型号啊?!急用。。。
R1=400kΩ,R2=6.5k,R3=30k,R4=1.2k,R5=150k,R6=R7=100Ω,
R8=R9=1MΩ,R10=R11=R12=R13=10k,R14=10Ω,R15=300k
三极管暂定的是8550和8050
运放想用op07或者op37
VMOS管准备用IRF634和IRF9634
麻烦大家了。。。如果有更好的提议,请告知小弟一下,谢谢啦先。。。。

楼主(2010-04-21):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看不懂你的电路

楼主:
我这是网上找的现成的电路图啊!!怎么不懂啊。。。

网友B:
我也看不懂。

网友C(2013-12-17):
感觉是测量二极管的,电源电压不能太高,压电片要想发生音,运放输入端分压比设好,
T5集电极电流  灌得太多,压电片电荷释放?应改成振荡电路,
E点电压应该是12V,Vi输入脉冲,

网友D:
1. 你想干嘛
2. D1有问题

你把电路仔细,恐有误